[求助] 大家好,推荐一段乘法合并的写法,但是有问题,求助!

楼主(2014-09-22):
为了节省DSP slice资源,将两个乘法合到一个乘法器中进行运算,代码如下:
module Mix_i_q(
input          clk,
input [3:0]  signal_if,
input [4:0]  sin,
input [4:0]  cos,

output [7:0]  mix_idata,
output [7:0]  mix_qdata
);

wire [14:0]  mult_a;
wire [14:0]  mult_b;
wire [29:0]  mult_p;

assign mult_a={{{signal_if[3],signal_if}+{5{cos[4]}}},{5{cos[4]}},cos};
assign mult_b={{sin+{5{signal_if[3]}}},{6{signal_if[3]}},signal_if};

assign mix_idata=mult_p[27:20];
assign mix_qdata=mult_p[7:0];

mult_15_x_15 u0
(
.clk (clk),
.a (mult_a),
.b (mult_b),
.p (mult_p)
);

endmodule

原理很简单,在这里就相当于是:
(a*2^10+b)乘以(c*2^10+d),取低位的bd值和20位以上的ac值,感觉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实际仿真时发现,如果a、b、c、d都是正数时,运算结果正确,但是有一个乘数为负数(补码形式),运算结果中高位结果少1,即结果为ac-1。

如图所示,求论坛大神破我疑团。

楼主:
有没有论坛大神前来相助啊?

网友:
建议把乘法器扩展到16位,同时对输入做一位的符号扩展

网友:
楼上正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行啊,我试过了,还是小1。请问这种改法的依据是什么呢?或者说我错在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这个依据是什么?我改了之后还是不对啊,而且我感觉位宽足够啊!

楼主:
强顶不要沉,继续求助!

网友:
我觉得LZ应该设计的复杂了。应该还有很简单易行的方案

网友:
你期望的等式是:(a*2^10+b)*(c*2^10+d) 》20 = a*c
当结果为负数 ,等式取反加一后的右移结果,和等式直接右移后再取反加一的结果是有差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