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采样保持电路中关于运放的问题

楼主(2014-09-23):
我最近在看关于采样保持电路,有一点小小的疑问?我看过一些说法是运放的增益决定采样的精度,运放的带宽决定采样的速度。我想知道这是为什么,带宽影响采样速度的原因是什么?谢谢各位大大的指教!!

网友:
带宽影响settling速度。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一个采样保持电路中假设建立时间是1ns那么采样速度最快的极限就是1Gsa/s 呢?

网友:
应该还要小,因为还需要看你settling到什么精度,需要几个t时间。

网友(2015-04-07):
运放的增益带宽决定了建立时间,采样保持电路中,在保持相位,运放工作,意思是要求在最多半个采样周期内运放应该建立稳定,这样采样保持电路才能正常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