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astro布线时,单元数少了,布线反而布不通,请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3):
各位大侠,astro布线时,其它文件都一样,除了重新综合的.v变了,单元数和net数都变少了,但是相同的面积却布不通,有碰到过同样问题的吗?求指教。

网友:
布不通是啥意思?有DRC违例?

网友:
看下congestion,然后在说。

网友:
看看有沒有繞遠線問題, 有時 hard macro 減少同一個 floorplan 造成 congestion 也會差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举个例子:  OAI     AOI  cell       这种cell  可能一个会替代几个逻辑cell         但这种cell的pin  很多     很容易造成congestion         所以cell数量少 未必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