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抽rc

楼主(2014-09-23):
想請問大家在做pex時 有個選取模式的地方 紅色圈起來的第2個地方 可以選R+C+CC/R+C/R/C+CC/No RC/這五種模式 ,想知道這五個模式哪裡不同,代表的意義是?謝謝

网友:
手边没有手册,其实你查一下就好。
印象中是:r:寄生电阻 c:到地寄生电容 cc:耦合电容 no rc:提出来的就是lvs提出来的网表,没有寄生信息。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一般选择rccc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及回答,想再请问一下,耦合电容是指级和级之间的电容,还是只是像metal和metal之间的寄生电容只是一端没有等效到地呢? 谢谢

网友(2014-12-01):
RE: calibre pex 抽rc

c 是与走线的宽度和长度有关系吗?
    c应该是与衬底之间的寄生电容,这样讲是不是会更准确一些?

网友(2017-12-01):
    一般同一层 metal 间
如果 M1  M2 M3间可能须要其他方式去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