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c_shell可以启动,design_vision没反应,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9-23):
大家好,我在虚拟机redhat 5下面安装了DC2013.03, dc_shell可以打开,但输入design_vision,却没有启动相应的gui界面,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的解答。如下图,是启动dc_shell的显示信息,可以看到启动了dc_shell

而下图,是启动design_vision的显示信息,启动直接跳回了普通的命令行模式,也没有启动相应的gui界面

楼主:
回复 楼主:
问题已解决,在.bashrc里添加export DISPLAY=unix:0

网友:
谢谢大神,我也解决了!

网友(2015-09-23):
回复 楼主:

    Hi there,
    Fantastic solution! May I ask how did you get this method? Is there any documentation?

网友(2016-05-05):
回复 楼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thanks, you give me a big help

网友(2019-03-05):
学习了,字数补丁

网友:
好像还可以:dc_shell -g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