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问个mos管热噪声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4-09-23):
遇到个基础问题,想请教大家一下。对于MOS的热噪声来说,不是Gm越大,噪声越低吗?在附件的电路图里,我把管接成反馈,自动偏置,电流源固定2uA。

我把宽长比1um:1um调到2um:1um,gm从23.2uS增加到28uS(不知道为什么不增加根号2倍)。图中的低频部分热噪声反而增加了(蓝线为2um:1um的情况),我觉得gm增加热噪声就应该降低。不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小弟新手上路,求助各位大神,谢谢!

网友:
电流有问题,直流电流加接成二极管的mos,输出基本确定

楼主:
已解决http://www.newsmth.net/nForum/#!article/METech/278103?p=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