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QuestaSim中randomize使用提示有警告

楼主(2014-09-23):
求助:在QuestaSim中使用“r.randomize();”语句提示有warning:Treating stand-alone use of function 'randomize' as an implicit VOID cast.,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randomize是个函数,其返回值为整数。如果为1,表示randomize功能,如果为0,就是失败。
把返回值赋值给一个变量,即rvalue = r.randomize()就不会有warning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神!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
用assert判断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