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0nm工艺metal fill 大家都是什么工具加的?

楼主(2014-09-23):
大家好:

之前用的工艺多数都是130nm的, metal fill  gds都是calibre 产生, 直接加到顶层gds, pt STA的时候, 没有考虑这些metal fill,

现在使用的工艺是smic 40nm的, 我想问下, 这个时候, 按照我之前的方法,metal fill 对timing的影响, 是否需要考虑进去?

大家都是使用什么工具加metal fill的?

ICC 中使用ICV?   还是继续使用calibre, 如果使用calibre , 需要把整个的gds加到StarRC中区抽spef吗?

网友:
28nm都用calibre加,没太大影响

网友:
icv可以用, 我自己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不+,对timing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不大,大约是20ps上下的样子,如果是用ICC,建议是在routing完之后,用ICV来加,然后再做timing的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B:

   20ps ?  这么大?   对setup 还是hold?  flaten 还是hier 的?

网友:
20ps还好了, 0.02ns ,基本可以忽略

网友:
ICC也可以加metal filler
指令是insert_metal_filler
但是要注意與signal&clock net spacing

网友:
用icv加 不是时尚么,这年头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ps 忽略?  setup  or  hol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