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两个三极管所在的运放电路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4-09-23):
运放型号是TL062B,上面的最终输出是一个数字电平信号,信号放下走的方向是接放大电路,进行运算。不明白这两个三极管是用来干嘛的,加在这个运放里边有什么用?

Q25 Q26

Q25 Q26

网友:
给的信息太少了。

楼主:
说说我自己的理解,静态分析,D2提供直流偏置,同时限制交流输入信号范围。同相端5提供基准电压,反相端过来交流信号时候,如果是高电平,输出为低电平,上边三极管回路不导通;如果反相端输入低电平,输出为高电平,上边三极管回路导通,拉低输出电压电平,最终达到锁定。这是就一个运放加三极管分析的,后面加一个电压比较器,总的合起来应该是一个与门,最后输出数字电平。前面的电路没画好,后面电阻值用丝印确认之后补充上来,大神门帮我看看分析

总图

总图

第一部分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

网友:
应该是 反馈控制吧

网友:
应该组成对数运放把

网友(2017-05-19):
等大神解决

网友:
第一反应是,用来保证反馈的单向性,只有从BASE过来的信号才能传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