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在codewarrior下使用USB-tap仿真器访问板子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4-09-23):
我的板子使用MPC8260,将内存设置为32bit(13row,10col,4bank),128MB,page-based,CPU设置为60x-compatible模式,因此内存地址线需要外部锁存和复用。现在使用仿真器访问内存时出现writemem on target failed错误,但是单独写出现错误的地址不会出错。
大家帮我看一下地址复用正确不。32bit,13row,10col,4bank,60x地址通过ALE锁存后通过地址复用。Bank地址我使用专用管脚BNKSEL【1:2】,PSDMR寄存器的BSAM设置选择到A[14-16],地址复用选择为100(也就是A17对应A29),其他行起始和行数都设置正确,为什么内存访问不正常?

  row         bank-sel         col
A[5:17],  A[18:19],   A[20:29]

SDRAM信号: BA1    BA0    A12    A11     A10     A9----A0

物理地址:      A15    A16    A17    A18     A19     A20---A29

act命令:       A18    A19     A5      A6     SDA10  A9--- A17
读写命令:      A18    A19     --       --       AP       A20--A29

地址复用如下图,A10使用专用SDA10连接。

楼主:
我给特定地址写数据,用示波器抓地址信号波形,波形与地址信号一致,同时测量时钟和控制信号,时钟上升沿也能采样到控制信号,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访问256字节没问题,但是再多就出错。

我使用fill memory进行内存填充。比如从0x0地址开始填充,填充到0x400地址时就提示writemem on target failed,然后仿真器就断掉了,需要重新连接。其他地址比如0x800,0xc00地址也出现同样的错误。

请高手帮忙看一下是哪里出问题,非常感谢!

网友(2014-11-10):
内存映射的大小配置是不是只有0x400那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