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版图后仿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4-09-23):
用反相器做版图后仿。DRC和LVS都零错误零警告通过。 但在做后仿时就出现问题了。

步骤如下:

1、建立后仿的文件夹xrc,将工艺厂提供的.xrc文件(abc.xrc),另外还有a1_gt.xrc、a2_gt.xrc和t2_gt.xrc三个文件都各自拷贝一份到此文件夹下,另外还拷贝了一份lvs验证文件和电路网表test.src.net。

2、在abc.xrc文件中通过include命令引用了同文件夹下的lvs文件和t2_gt.xrc文件(工艺使用的是第二层金属为厚铝)。

3、选择Calibre→Run PEX,设置
Rules选择abc.xrc,路径为第1步建立的xrc文件夹。
Inputs栏里layout为默认,
Netlist项的Files选择test.src.net
Outputs为Transistor Level,R+C+CC,No Inductance。Format为CalibreView,Schmatic。
(就设了这些,其它选项没有动,应该没有问题吧)

4、点击Run PEX,出现下列错误提示

Error SPC1 on line 128 of /路径/abc.xrc - superfluous specification statement:precision。

经查,line 128为 PRECISION 100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误呢,谢谢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