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NanoRoute可以route power 吗

楼主(2014-09-23):
LEF 有些 pin 定义成 power, 在 Sroute 时没有去 connect 这些 pin. 我以为在 NanoRoute 时会跟一般的 signal 一起 route, 结果 NanoRoute 完全没管这部分的连接。请问 NanoRoute 可以 route power 吗?该怎么做?

网友:
这系pg定义成second pg了吗? 如果是,那么就可以rou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只看到 sroute 有 secondaryPowerPin, 也是 connect to ring 的。
    现在我为了让它们在 Nanoroute 连上,已经改了 LEF 和 .v. 可是连完后一些 fix drc&lvs 不知道怎么进行。比如改宽度,我看regular wire 的 box 坐标是改不了的;还有想copy wire也找不到;自己 create 的话就是 special route,会和 regular wire open。我一直用的是 ICC, 对这些感觉应该会有却找不到的东西很抓狂,请不吝赐教。

网友:
你在不能连的pin 附近拉一根线      距离近一点     再Sroute 看能不能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