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间数字转换器(TDC)延时链设计问题

楼主(2014-09-23):
最近在做ADPLL,里面的TDC用的是Vernier Ring TDC结构,是由两条延时链组成的两个环形另加一些判别逻辑电路构成,现在做延时链部分时候遇到了问题。这里的延时单元是由反相器和与非门构成,为了使得最终电路有着很好的匹配性,采用的电路结构也一致。这里通过调节MOS管尺寸和所加vctrl 和vbias电压大小来调节其延时大小。我现在想知道一个反相器的延时具体精确的该如何仿真,我用的是delay函数,设置阈值电压0.9到0.9和rising到falling,以及falling到rising,试了很多次了,仿真结果仍然出问题。这里设置反相器延迟快环和慢环,分别是tf=91ps,ts=115ps,那么测量精度为R=ts-tf=115-91=24ps。那么比如输入给的是一个10ps到11ps的上升沿和一个120ps到121ps的上升沿,输出的前几位应该是0000 1(用判别器判断落后的上升沿是否追上超前的,若追上则出1,否则出0),110ps < 24x5ps,但是结果却是从第二位就变成1了,即0111 1.显然不正确。。。。。求问有没有谁做过基于延时而非计数器的TDC,给予一些指导。。。谢谢。。。。下面附上所用TDC结构和电路图。 VRTDC   PFD TDC

楼主:
顶一下。。求助,谢谢!

网友:
最近也在研究这个ADPLL, 但看最近的文献,似乎这种结构的TDC,功耗太大,很少被采用了,不知道楼主如何克服这个问题?
    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注意JSSC 2010 december, 日本人 Tokairin san发表的那个文章, TDC采用2及结构,一级inverter delay, 第二级veriner delay.
    我看到MIT那边一个组有很多文章,基于楼主的结构, 楼主可以找找看看。

网友:
我再想,你这里遇到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是理想化的inverter仿真,是不是应该定义电压>0.6V才是1,否则是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环形TDC功耗问题已经考虑进去了,他是通过控制Rst_i来实现低功耗的,使得只有当时需要使用的判别器导通,其余都断路,这样大大降低了功耗。你说的麻省理工学院文章,具体给几个人名,我找找,你说的结构paper,那种结构相比环形的,结构复杂度和优势在哪里。求细说,。。谢谢。另外关于延时问题,。我即使调制成一致,结果依然出错,。。。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0.9-0.9,也试过0.05-0.05以及1.75-1.75,最终都能把上升到下降以及下降到上升的 延时调成一致,但是这样结果依然会出错。。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一篇综述,说是环形TDC近年来受到关注最大。文章来自知网:时间_数字转换器研究综述_罗敏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否选用环形,不是根据你要覆盖的时间范围决定的啊。如果只是测2.5GHz信号,周期400ps,反相器65nm延时15ps,那做30级别就够了啊,完全不用环形。

    如果测40MHz晶振的话,就得用环形了。 你的ADPLL架构应该是 divider-based的吧,只有divider-based的ADPLL才会用环形的TDC

    你是什么工艺啊,反相器上升时间那么慢?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现在是做输出频率500M内的。用的.18工艺的,把反相器放入整个电路中,考虑由于负载的影响。。其延时已经到200ps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18工艺做ADPLL 连学术界都不愿意了,考虑换65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这个是实验性的学习,不是项目。。我这边的学长学姐都没有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但是依然要去流片的。。。估计主要做毕业用

网友:
以前仔细看过这篇论文,你注意下里面的arbiter,那个需要你在rising edgn进入arbiter之前Reset,否则arbiter无法进行比较(你的可能是这种情况,好好看看那个arbiter工作原理吧),第二点就是后面需要有个error correct电路,要不特殊情况下,电路输出也不正确,论文上都有写,你再仔细看看。

楼主(2014-10-29):
回复 网友E:

今天试了一下,用仿真环形振荡器的方法仿真了这个延时链,发现震荡了,问问你是如何保证他仅仅作为一个延时链而不是环形震荡起来工作呢?如果它就这么震荡了,那这个结构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试了一下,用仿真环形振荡器的方法仿真了这个延时链,发现震荡了,问问你是如何保证他仅仅作为一个延时链而不是环形震荡起来工作呢?如果它就这么震荡了,那这个结构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今天试了一下,用仿真环形振荡器的方法仿真了这个延时链,发现震荡了,问问你是如何保证他仅仅作为一个延时链而不是环形震荡起来工作呢?如果它就这么震荡了,那这个结构还有什么意义。。。。。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8工艺做ADPLL没有意义,怎么发论文,创新点是什么? 你ADPLL架构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MIT 的Perrot组是吧,他的架构功耗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创新点。。也没有考虑发论文。。只想把东西做出来。  那个环形震荡了啊,这个怎么办,有考虑过吗。
  我用的架构如图所示,另外求推荐合适的TDC架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rrot组两篇关于GRO TDC和divider-based ADPLL 的两篇博士论文,你有看过吗,就是你这种架构啊。

    你这种结构的TDC我没有用过,我就是用的Staszewski的伪差分延时连TDC,简单;65nm下,我们可以做到TDC的精度15ps-20ps之间(一个反相器延时) straayer_phdthesis.pdf (3.32 MB , 下载次数: 307 )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这个结构的论文么? 或者Tutorial之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发的这两篇我都没有,这些都哪里可以下载啊,学校的数据库没能找到,嗯,我可以看看,谢谢~你说的伪差分延时链的.18工艺的话精度能做到多少呢?有参考的论文吗,发上来看看啊。
我手里关于这个环形结构的TDC只有一篇。 05437491.pdf (1.3 MB , 下载次数: 147 )

楼主:
回复 网友C:

那个环形延时链震荡了啊。。。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求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0.18um工艺下,只能用V结构

    0.13um下一个反相器的延时是35ps

    你0.18um估计能到50-60ps;所以,只能用sub-inverter delay(低于一个反相器延时)技术的TDC。

    通信应用的PLL话,TDC至少精度要到20ps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啊。。这个问题不搞明白,我就得换结构了。。。目前又有三种接哦股可选择,一种局部无源插值型,一种门控型,一种时间放大器型,还没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另外什么是V结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一级级的看一下,看是否把这个方波一级级的传下去了。

      其实这种结构还有个不好的是,应该最好还是要DFF采样,DFF的setuptime /hold time很难把握好,一般都是用sense amplifier的
DFF, 这种需要CLK/CLKN双相信号,你用这种环,功耗也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vernier delay, 做一个40ps的inverter chain, 另外一个35ps的inverter chain, 两个的差5ps用于评估你的refclck和RF clk的相位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一下,确实是一级级的传下去了,但是这样就不会震荡了吗?另外我把电路接好以后,能调到的最小单级延迟是91.18ps,就是说调不到35ps,用的.18工艺

网友:
回复 网友B:

   0.18um工艺,应该可以做到50ps~60ps的,你提高VDD电压试试?    比如说inverter PMOS   6um/0.18um, NMOS 2um/0.18um,这样子一串inverter delay多少?

网友(2017-03-23):
感觉这种链的方案强烈依赖于工艺,.18是做不到了

网友(2017-09-08):
回复 网友C:
你好,请问现在有没有延时链的产品适用于S波段的微波,使指标达到1ns的时间分辨,误差在百分之10,调控精度在0.05ns.

网友(2023-03-02):
请问计数器是干嘛的?

网友(2024-08-09):
学到了很多,感谢胡教授和博主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