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hspice仿真问题

楼主(2014-09-23):
安装的是hspice2010 amd64 linux ubuntu14
仿真的时候使用-mp和-mt都不管用 系统都只显示用了一个内核
还有hspice进程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就进入睡眠了
请问这样的情况应该如何解决 或者 怎么排查问题原因??
多谢各位前辈,第一次用这个软件, 实在是玩不转

网友:
电路太小了?
-mpp?

网友:
安装windows下的hspice,更方便

网友:
同用windows hspice的飘过~怀疑你的虚拟机没设置对。

网友:
-mp,-mt不管用很可能是你的电路规模太小,或者cpu资源被其他程序占用了。

hspice进入睡眠,我先前发现过,使用dmsg查看是因为cpu温度过高,暂停了几个内核(i7 4960x, 6核12线程, 150W,3.5~4.0Ghz),开了机箱盖就没事了。从图上来看,你的内存消耗几乎消耗殆尽,已经在大规模使用虚拟内存了,而虚拟内存说白了就是把硬盘但内存用,速度慢的渣一样! 所以hspice程序可能正在等待虚拟内存的数据,所以会暂时休眠。

网友:
看LZ有12G内存,但被hspice占用了89%,是在run post simulation吧?  规模太大的原因,把RC reduce技术用上,或者在抽取RC时,限制频率,tool会根据一个算法,把小的R、C过滤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