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SRAM写操作问题

楼主(2014-09-23):
大家好,SRAM在写的时候需要预充电吗,很多论文好像都没有提到要预充电,请大家帮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讨论一下,在时序要求不高的情况下,读操作需要预充电吗

网友(2014-10-23):
no need to precharge, dram need it !

网友:
读写操作时不需要precharge,操作完成后precharge

楼主(2014-12-06):
回复 网友A:

你好,读操作后和写操作后都要prechare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个人觉得即使时序不高,也有必要读 操作前预充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不充电而只是拉两边电压复位呢

网友(2020-05-12):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想请教一下sram的读写该如何仿真

网友:
6T SRAM在standy mode的时候,即是pre-charged to VDD,因此对于read/write而言,初始的bit-line都是v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