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反相器外面再接MOS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14-09-23):
如图所示电路,反相器又接了一个MOS管连回输入,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啊?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参考资料,小弟才初学浅,还请各位多指教啊

网友:
这个和反向器里面的NMOS管是同一个管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反相器 的管子参数是什么?

网友:
就是增强下拉能力。

网友:
类似施密特触发器 参见拉贝

网友:
就是增强INV下拉而已。这里猜测INV是标准单元,这里外部增加管子相当于调整了 INV的尺寸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光这三个管子肯定不行,应该还有其他管子。否则强制修改标准单元layout时候更麻烦,得不偿失,解释不通,肯定是为了调整阈值。

网友:
减小inv的下降沿transtion,和上面各位说增强下拉是一回事。

网友:
这个就是INV里面的NMOS同一个管子,GATE,DRAIN,SOURCE都接一样的,,,不是smt

网友:
你这个反想器里面几级?延时多大?反相器输出上面连接什么?图都没贴完怎么帮你?…

楼主:
这是他的应用图,内部的反相器是标准的反相器单元,宽长比P管18/3.3,N管9/3.3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没说错

楼主(2014-11-05):
回复 网友A:

经过仿真,这个就是半边迟滞反相器,具有迟滞作用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我仿真了一下,就是带有迟滞特性的,

网友:
I agree math123's reply.

mpig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存在滞后现象。变频器的输入阈值越低仅此而已。这可能需要延迟调整,如果这种逆变器的输出选通与来自其他路径中其它信号。

网友:
没反馈哪来的迟滞?
引用 网友A:

同问??

网友:
增强下拉,可能是后续电路对低电平的要求有特别的的要求,建议分析一下后续电路,特别是低电平的情况

网友(2024-09-19):
相当于把反相器里面的NMOS的m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