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运放偏置电路的偏压节点加对地电容有什么坏处?

楼主(2014-09-24):
运放偏置电路的偏压节点加对地电容有什么风险?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般没影响,而且需要加。

网友(2015-06-02):
回复 楼主:

   LZ你是怎么加电容的?加电容的话,运放的极点受不受影响?

网友:
这个不懂是怎么加电容的?请前辈讲解一下。难道对运放的极点不产生影响吗?

网友:
一般不是对电源吗?

网友:
问下楼主,什么叫做偏压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