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引脚上电短路??

楼主(2014-09-24):
如题,SPI接口,不上电时用万用表量clk、cs、data三个引脚之间是不短路的,一但上电加载程序三个引脚之间就联通了?但此时数据闭环收发是正常的,有没有遇到过类似问题的童鞋,求解释。。。。

网友:
上电的测试说明不了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啊,正常使用的过程中发现三个引脚之间是导通的,断电就不导通了。。为毛

网友:
很好奇你怎么知道正常通信时它们是导通的,输出都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用万用表量的啊?断电的时候量引脚之间不导通。上电之后发一组数测试程序正常,在没发数的时候量是引脚之间是导通的。

网友:
上电之后测导通不导通没有意义

网友:
楼主好好看下万用表测试原理;测导通或阻值都是在下电情况下测试的;除非你测试输入输出阻抗。

网友:
上电时怎么测导通啊,只能说信号一致

网友:
: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lol

网友:
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