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makefile 参数传递

楼主(2014-09-24):
各位大神:
     最近在搞UVM平台,现在有两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弄。   一个是怎么从makefile传递参数到 testbench,比如到top层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必要通过外部配置文件给sequence传递数据,我个人觉得这样做太麻烦了,数据可能是一幅图片,但是配置完全可以在sequence中做,当然也可以做成定向,领导说要做个用户接口,用户只需要修改外部配置文件和选择makefile的传递参数就行。

   大神发表一下高见吧

网友:
1. SIM_FLAGS += xxxx,命令行中传递运行时参数,在SV中使用$test$plusargs获取命令行参数,具体的看看仿真工具的文档。
2. 如果参数少,SIM_FLAGS += xxxx。如果参数多,放在一个文件里吧。sequence从文件中读取参数。

楼主:
   谢谢二楼。我回去试一下。 我现在又有一个新的问题,就是想通过makefile 讲dut中的文件全部读取出来,在makefile逐个进行编译。在网上查了下资料,发现使用$wildcard 函数能读出来,但是会报找不到文件和路径的信息。  还有makefile中能够半段路径是否存在吗?
makefile 用的不熟,忘大神指点迷津

网友:
找不到文件和路径要设置include路径,一般在编译命令选项中加入
如+incdir+directory/sub_directory

网友(2015-11-10):
回复 网友A:

   如果用define+ 的话 和这个比 两个的适用度哪个会更好些?  谢

网友:
用宏来控制读入哪个文件的配置。
file1:
`ifdef FILE1
  xxxxxxxxxx
`endif

file2:
`ifdef FILE2
xxxxxxxx
`endif

如果想用file1的内容去配置sequence,
在命令行:
  +define+FI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