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弱问关于FPGA的综合和优化

楼主(2014-09-24):
以前做ASIC的,突然转到FPGA,思路不太一样,有些基本问题还不太清楚,弱弱地跑来问一下……
1.在ASIC中,综合时会根据速度要求选择不同尺寸和驱动能力的标准单元,FPGA也是吗?还是对于一个固定的FPGA芯片,速度已经确定了?只会对逻辑进行优化,并不会对单元本身进行优化?也就是说,实现同一个功能的单元,比如D触发器,只有那么一种结构,如果能满足速度要求最好,如果无法满足也就没辙了?
2.ASIC综合时要写一堆时序约束,FPGA也是吗?看的例子似乎只定义了时钟频率……
求指教啊!

网友:
FPGA 里面的单元都是预先生产好的,速度和驱动能力都确定了。没有办法优化了。

但是FPGA的可编程互联是带驱动的,而且工具链会根据扇出适当选择驱动能力甚至
复制某些单元(比如触发器)来保证时序。

FPGA也是需要写约束的。。。只不过比ASIC简单得多。尤其是接外部IC的时候,跟
ASIC没啥区别。一般情况下只写fmax是比较偷懒的做法(一般外设对时序要求
都不高,所以碰巧没大问题)。

从 ASIC 转 FPGA 类似于用 门海,不过区别是不但门是预先生产的且只有很少
的种类,连布线也是,区别只不过布线上有一些可编程的缓冲器/开关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

网友:
一般来说FPGA内部的LUT和DFF都是同构的,但也有部分器件在功耗和性能上具有一定的可配置性,比如可以将关键路径上的逻辑单元配置为高性能状态(功耗相对较高,主要是漏电流较大),而其他部分则使用低功耗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