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 积分函数idt相关问题

楼主(2014-09-24):
求教各位大神:
1、idt函数的积分区间是怎么设置的?默认积分上限时间t是指哪个时间?

2、有资料说idt之类的analog operator不能出现在if/case语句中,那么如何描述在某个脉宽范围内求积分(方波积分成三角波)?如下图所示:

3、analog begin

            @(cross(V(v1_1)-1,+1)) begin
               V(v3)<+ idt(V(v1),0);
               V(v3_1)<+ V(v1);
            end

            vx= idt(V(v1),0);
            V(v4)<+ vx;
            V(v5)<+ ddt(V(v1));
            V(v4_1)<+ V(v1);

end

    为何这边的微分正确,积分得不到正确的结果?仿真发现对输入任何波形积分,输出都为有一定斜率的斜线。。。

4、veriloga中能否对时间进行操作,比如在输入信号高脉冲时间,输出信号持续近似线性增大?(比如又区间范围的积分?)

fig. 01

fig. 01

楼主:
目前发现了问题,电压积分是有最小step限制的,如果积分值过小,积分曲线就会出错,但最终值正确。可以将积分后的值放大就可以看到正确的积分曲线。

另外一个问题,hsim仿真idt函数为什么会有最小step限制。。。 可以调节吗?

网友(2017-07-24):
我用过verilogA写运放,搭建一个基本的RC有源积分电路,给一个占空比50的方波,输出电压一直在上升。并不想输出的三角波那样。

网友(2025-04-02):
idtmod(expr [ , ic [ , modulus [, offset [, abstol | nature ] ] ] ] ) expr is the dynamic integrand or expression to be integrated.  ic is a dynamic initial condition. By default, the value of ic is zero.  modulus is a dynamic value at which the output of idtmod is reset. modulus must be a positive value equation. If you do not specify modulus, idtmod behaves like the idt operator and performs no limiting on the output of the integrator.  offset is a dynamic value added to the integration. The default is zero.  The modulus and offset parameters define the bounds of the integral. The output of the idtmod function always remains in the range  offset < idtmod_output < offset+modulus abstol is a constant explicit absolute tolerance that applies to the input of the idtmod operator. Set abstol at the largest signal level that you consider negligible.  nature is a nature from which the absolute tolerance is to be deri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