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的map文件选择

楼主(2014-09-24):
在做starrc抽spef的时候,foundary给了两个map文件
一个map文件的命名带有cell,例如 SMIC130_**_cell**.map
另外一个map文件命名有tran,例如 SMIC130_**_tran_**.map

请问用哪个做为starrc的map?
cell的命名里面的内容很简单。就是常见的一个icc里面的layer对应到一个gds的layer,几行就没了
但是tran的内容就复杂了。
另外有人在抽取spef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错误么?意思说某个pin没有在我的layout里面,但是我在icc的gui里面可以看到这个pin,而且我是从milkyway的database里面做的抽取,不存在icc到gds的layer的map问题。

楼主:
warning一直无法消除,表示很无奈,贴一下我的rce的cmd好了。

rce cmd

rce cmd

其中的mapping file定义了层次的信息

网友:
gate level(就是pr flow)用gate, trans level(一般是基于gds 抽取)用trans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一下这些warning 爆出来的pin  是不是悬空的?

楼主:
   版主,cell还是trans的map已经明白了。
现在的新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starrc之后会把我所有的io pin都报一遍warning 说所有的io pin都没有placed在layout中,但打开我的icc的设计,以及最后导出来的gds去做lvs都可以过。

工具这里认为是全部的IO PIN 都没有placed,说明应该是我哪里设置,或者工具的一些问题导致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好,现在工具是把设计所有的IO PIN都报告了一遍warning,认为没有placed在版图中,但是这些pin,肯定是已经在layout里面被连接了。
而且,工具是把我所有的pin都报告了一遍,可能是哪里工具设置的问题么?

使用的ICC版本为2012,starrc也是2012.

网友:
新的starrc是有个这个问题,ignore吧,换个老版本的star试试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t 跑一下    看一下反标和时序有什么异常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PT的timing也是可以过了。sdf都可以顺利吐出来做gatelevel sim。
只是担心warning导致分析出来的spef不准,则pt也不准,整个timing都不准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pt 报出来 的其中一个反标文件 里面     是否正常?

网友(2015-07-04):
那到底是用tran还是用cell 的啊,我也有这个疑问啊

网友(2015-12-31):
有些理解了!

网友(2016-03-24):
cell和tran怎么选择呢!

网友(2016-05-10):
回复 楼主:

    求问如何选择cell.map还是tran.map给starRc使用呢?根据是什么呢?cell.map短短几行只是定义了layer的相关信息,tran.map个人理解是定义了工艺方面的东西,starRc也可以用tran.map么?平时没见这么用过,求科普,谢谢!

网友B(2023-06-28):
引用 楼主:
版主,cell还是trans的map已经明白了。
现在的新问题是不知道为什么starrc之后会把我所有的io pin都 ...

可以讲解一下cell 和tran的区别吗   以及什么时候会用到cell文件?

网友(2023-10-07):
引用 网友B:
可以讲解一下cell 和tran的区别吗   以及什么时候会用到cell文件?

应该是看使用def文件还是gds文件来提取后仿 ,是def就要_cell,是gds就要_tr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