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 的rtl compiler不能读db文件?

楼主(2014-09-24):
最近在用rtl compiler,设库的时候发现不能读db文件,只能读lib文件。但是在读厂商提供的lib库的时候(stm65nm kit)爆出来一大堆警告,不过勉强能够综合。
能不能想个招让rtl compiler能够读db文件? 或者说直接读lib文件可不可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Completed lint check of files (runtime 0.00).Info    : Created nominal operating condition. [LBR-412]
        : Operating condition '_nominal_' was created for the PVT values (1.000000, 0.900000, 25.000000) in library '/usr/local-eit/cad2/cmpstm/stm065v536/CORE65GPSVT_5.1/libs/CORE65GPSVT_nom_0.90V_25C.lib'.
        : The nominal operating condition represents either the nominal PVT values if specified in the library source, or the default PVT values (1.0, 1.0, 1.0).

  Message Summary for Library /usr/local-eit/cad2/cmpstm/stm065v536/CORE65GPSVT_5.1/libs/CORE65GPSVT_nom_0.90V_25C.lib:
  *********************************************************************************************************************
  An unsupported construct was detected in this library. [LBR-40]: 4
  Found 'statetable' group in cell. [LBR-83]: 1
  Created nominal operating condition. [LBR-412]: 1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21/CO'.
        : Although the delay model for this library is table lookup, it appears that linear delay model parameters are also present.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21/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35/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35/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9/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9/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HA1X8/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HA1X8/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2_FA1X18/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2_FA1X18/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18/D'.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18/E'.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18/QN'.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27/D'.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27/E'.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27/QN'.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35/D'.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35/E'.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35/QN'.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X18/D'.
Info    : Library Information. [LBR-415]
        : Library: '/usr/local-eit/cad2/cmpstm/stm065v536/CORE65GPSVT_5.1/libs/CORE65GPSVT_nom_0.90V_25C.lib', Total cells: '866', Usable cells: '785', Unusable cells: '81'.

List of unusable cells: 'HS65_GS_BK1SX1 HS65_GS_BK1X1 HS65_GS_DFPHQNX18 HS65_GS_DFPHQNX27 HS65_GS_DFPHQNX35 HS65_GS_DFPHQX18 HS65_GS_DFPHQX27 HS65_GS_DFPHQX35 HS65_GS_DFPQNX18 HS65_GS_DFPQNX27 ... and others.'
        : The number of unusable cells that is listed depends on the setting of the 'information_level' root attribute. If set to a value less than 6, the list is limited to 10 unusable cells. If set to a value equal to or higher than 6, all unusable cells are listed.
Info    : Set default library domain. [LBR-109]
        : The default library domain is '/libraries/library_domains/LIB_0d9V'.
Info    : Created nominal operating condition. [LBR-412]
        : Operating condition '_nominal_' was created for the PVT values (1.000000, 1.100000, 25.000000) in library '/usr/local-eit/cad2/cmpstm/stm065v536/CORE65GPSVT_5.1/libs/CORE65GPSVT_nom_1.10V_25C.lib'.

  Message Summary for Library /usr/local-eit/cad2/cmpstm/stm065v536/CORE65GPSVT_5.1/libs/CORE65GPSVT_nom_1.10V_25C.lib:
  *********************************************************************************************************************
  An unsupported construct was detected in this library. [LBR-40]: 4
  Found 'statetable' group in cell. [LBR-83]: 1
  Created nominal operating condition. [LBR-412]: 1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21/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21/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35/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35/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9/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FA1X9/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HA1X8/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1_HA1X8/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2_FA1X18/CO'.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2_FA1X18/S0'.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18/D'.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18/E'.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18/QN'.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27/D'.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27/E'.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27/QN'.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35/D'.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35/E'.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NX35/QN'.
Warning : Timing attributes intrinsic_rise and intrinsic_fall are not expected and will be ignored. [LBR-21]
        : The library pin involved is 'HS65_GSS_DFPHQX18/D'.
Info    : Library Information. [LBR-415]
        : Library: '/usr/local-eit/cad2/cmpstm/stm065v536/CORE65GPSVT_5.1/libs/CORE65GPSVT_nom_1.10V_25C.lib', Total cells: '866', Usable cells: '785', Unusable cells: '81'.

List of unusable cells: 'HS65_GS_BK1SX1 HS65_GS_BK1X1 HS65_GS_DFPHQNX18 HS65_GS_DFPHQNX27 HS65_GS_DFPHQNX35 HS65_GS_DFPHQX18 HS65_GS_DFPHQX27 HS65_GS_DFPHQX35 HS65_GS_DFPQNX18 HS65_GS_DFPQNX27 ... and others.'
Completed loading libraries in CPF file(s) (runtime 3.00).
Info    : Library Information. [LBR-415]
        : Library: '/usr/local-eit/cad2/cmpstm/stm065v536/CORE65GPSVT_5.1/libs/CORE65GPSVT_nom_0.90V_25C.lib', Total cells: '866', Usable cells: '785', Unusable cells: '81'.

List of unusable cells: 'HS65_GS_BK1SX1 HS65_GS_BK1X1 HS65_GS_DFPHQNX18 HS65_GS_DFPHQNX27 HS65_GS_DFPHQNX35 HS65_GS_DFPHQX18 HS65_GS_DFPHQX27 HS65_GS_DFPHQX35 HS65_GS_DFPQNX18 HS65_GS_DFPQNX27 ... and others.'
Info    : Library Information. [LBR-415]
        : Library: '/usr/local-eit/cad2/cmpstm/stm065v536/CORE65GPSVT_5.1/libs/CORE65GPSVT_nom_1.10V_25C.lib', Total cells: '866', Usable cells: '785', Unusable cells: '81'.

List of unusable cells: 'HS65_GS_BK1SX1 HS65_GS_BK1X1 HS65_GS_DFPHQNX18 HS65_GS_DFPHQNX27 HS65_GS_DFPHQNX35 HS65_GS_DFPHQX18 HS65_GS_DFPHQX27 HS65_GS_DFPHQX35 HS65_GS_DFPQNX18 HS65_GS_DFPQNX27 ... and others.'

网友:
rtl compiler 怎么写scan def 给icc用?

网友:
只能读lib ,db是synopsys专有格式,如果rc能读db,那岂不是和synopsys搞到一起去了,还怎么混么,

读lib有warning正常, dc读lib也是一堆warning,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回复,那应该没什么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