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splay.drf文件看不懂,不知如何修改,新手求教!!

楼主(2014-09-24):
在display文件里面,definePacket里面定义了好多层,除去LSW窗口显示的那些层之外,还有许多定义,比如y1,y2,annotata1,deviceant等等,不知道这些是做什么的,请大家顺手指点一下。
PS:显示的层太鲜艳,而且图形里面填充了许多2B2B的形状,太不好分辨了,想自己能够修改一下,希望有人可以帮帮忙。

网友:
好像多是定义颜色,什么图层用什么颜色,实虚线,显示方式什么。cadence中好像有打开编辑这个选项,最好还是不要手动吧,非常麻烦。cadence中找找tools中找找display resource manager选项。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最后还是只在display resource edit 窗口修改了少许层的颜色,有关系统定义的的颜色,例如选中某一层高亮时的颜色,可以修改吗?

网友:
改应该是可以的吧,我只改过display.drf中,选中器件时颜色和实虚线,以及仿真里y0-y9的颜色什么的。其它没有动。建议还是不要改图层的颜色为好,每个库都不一样,习惯了一样的。库的颜色分配还是很合理。也防出什么错。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有的不定啊。好运吧。

网友:
在EDIT里面是可以改的,而且并不会影响原来的display文件。改了之后如果要保存的话把名字换成跟原来的不一样就可以了。

楼主(2015-01-07):
回复 网友B:

   恩,是的,改文件太复杂了,直接在窗口里面改的

网友C(2021-12-07):
想请教一下,多个工艺库可以公用同一个display文件吗?不同工艺库里带的display文件是否有区别呢?

网友(2022-02-15):
具体的不知道怎么修改,不过想要修改文件的话,需要去学一下skill语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多个工艺库可以公用同一个display文件吗?不同工艺库里带的display文件是否有区别呢? ...

个人觉得相同公司的不同工艺可以公用一个display文件

网友:
it is better learning from start

网友(2024-11-19):
引用 网友C:
想请教一下,多个工艺库可以公用同一个display文件吗?不同工艺库里带的display文件是否有区别呢? ...

sure!

网友:
感谢,我也是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