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做一个采样保持电路,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4-09-24):
用于10bit 200M的流水线ADC,电容翻转式的cmos采样保持电路
有几个问题搞不明白,而且有不少是论文中找不到答案的,特来求前辈解惑
1 衬底的连接,工艺是否允许另接电位,具体到在哪个文件可以看到工艺是双阱还是P阱
2 共模范围和差模范围的关系
共模点偏离中间值会使差模范围变小吗
是不是共模范围受限于共模反馈电路,差模范围受限于电路的工作点电路的线性度?
3 电容翻转型要用到共模反馈  那么输入和输出不匹配带来的误差有什么影响,输入和输出相差多大是允许的?
4 放大器的开环放大倍数随共模和差模以及频率变化会减小,怎么考虑?
5 方波采样,幅度要乘以sin(w)/w,这个误差怎么处理?
6 负载电容怎么估计 采样电路的负载包括以下部分:保持模式下翻转的采样电容、第一级MDAC采样,主运放共模反馈电容以及一些寄生电容,是直接相加吗?
7 开关的衬偏效应影响需要考虑吗
8 两相非交叠时钟+下级板采样还要考虑时钟馈通和电荷注入吗
9 放大器的单位增益带宽看到两种计算方法  一个是经验公式 GBW>a(N+1)ln2*fs/ 2*pi*f  f为反馈系数,a取5
另一个是根据,带宽有限带来的误差小于1/4 LSB推出的理论公式 GBW>(N+2)ln2/2*pi*ts ts为建立时间,
二者的计算值相差2倍多,取哪个或者取中间值?
对于其中任何有任何想法或者了解的请留言,感激不尽

网友(2016-10-28):
前辈,我现在也在做10位的流水线ADC,关于开关这块,请问你怎么考虑的?比如自举开关,我搭了第一级,自举开关的有效位数太低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你的采样保持电路的指标了,介绍AD的书上一般都会讲几种常用的办法去提高采样开关的精度。我介绍一下从哪里入手分析,剩下的看书然后再算算就能明白了。

1、这是一个R+C的低通滤波器,按这个推导提高精度需要(1)减小开关电阻,(2)减小开关电阻随输入电压的变化;
2、开关有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这两个值书上也有公式计算。Singnal dependent的电荷注入会引入非线性,需要减小开关尺寸,或者使采样电容不接输入的那一端(一般是上极板)提前断开/悬空。signal independent的部分利用差分电路可以消除。加dummy据说也是个好办法,但我没怎么用过。
3、kT/C噪声,增大输入电压摆幅增大电容来减小噪声对信号的影响。

一般的bootstrap开关应该能做到14bit1G吧。至于10比特速度不高的话普通的CMOS开关应该也能做到。

网友:
前辈你好,我按照你说的一一排查了下。我用的电源电压是3.3V,输入信号共模电平1.86V,所以导通电阻会比较大,引入了非线性。电荷注入和时钟馈通看了书上的理论部分,感觉还是看得少,不是很理解,我打算边仿边理解。电路采用的是差分结构的,采样电容没有提前断开,这个我再调整下。dummy我没有用,不知道在哪些地方加。现在弄这个主要是自己摸索,所以还没有一个大的框架概念,缺乏项目经验。前辈如果您有关于流水线的论文求推荐,我应该多看些论文
谢谢前辈

网友(2018-02-22):
单位增益带宽

网友(2024-10-07):
都是经典的好问题,这么好的贴子怎么就沉了呢,请问这些问题前辈最后都有合理的解释了吗,还望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