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出.gds文件时merge files如何选择

楼主(2014-09-24):
encounter导出版图设计时merge files如何选择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路过指导

网友:
用layout tool呼叫包含standard cell的reference libra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恕本人愚钝,可以详细的说一下吗?

网友:
您的問題是否為轉出gds中只有cell外框,沒有內容?如果是這問題,就在layout tool上,把gds和standard cell建成library,再將gds的參考library,設成standard cell的library,就有cell的內容.如果不是gds的問題,而是系統的問題,可能要請教有經驗者,希望能幫上忙.

楼主:
回复 5# d09ee2612 首先感谢你的耐心解答。我的gds文件打不开,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You are welcome,我沒碰過gds打不開的問題,確認streamOut.map的layer對不對?或許有幫助.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