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Q值滤波器设计求助

楼主(2014-09-24):
需要设计一个中心频率10.5GHz,带宽20MHz的滤波器。
个人采用ads做的7阶的微带平行线耦合滤波器,感觉做不出来,损耗也比较大。
各位大哥大姐有没有好的建议或方案,不胜感激!!

网友:
具体参数!

楼主:
原理图

原理图

原理图

尺寸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三位,PCB做不出来吧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S11和S22都不是特别好(以优化)
麻烦高手帮我看看,提提建议,谢谢

网友:
jin lai xue xi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用腔体做

网友:
这种指标微带的怎么可能做得出来?真佩服楼主敢想。

网友:
高Q值肯定不用微带做,用腔体吧,还有你的相对带宽好窄啊,谐振杆之间的间距不知道好不好实现

网友:
抱歉我搞反了,间距不是问题

网友(2014-10-24):
频率已经比较高,建议用波导做。腔体波导滤波器。那样你的指标都应该做到很好。

网友:
你这种相对带宽这么窄,只有0.19%,普通微带谐振器Q值根本达不到,即使使用腔体插损也会很大,只有采用超导滤波器才能做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