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ESD 與 on-chip Decouple電容的關係?

楼主(2014-09-24):
請教各位,一般在analog or mix-mode ic會on-chip 於 VDD-VSS間掛載 decoupling cap.

請問是否有相關的資料討論此類電容值與ESD之間的相互影響,或有人有這方面的經驗可以指導一下嗎?

感激不盡!!!

网友:
主要还是降低噪声,对ESD有额外的保护,其实就是并联大电容减小充放电荷引起的电压变化

楼主:
    所以請問您的意思是說, on-chip cap 愈大,對esd performance會有愈「正面」的幫助嗎?? 謝謝

    我擔心會加太多 on-chip decouple cap會對esd造成不良的影響,不過都找不到這方面的研究

网友:
很少会有不良影响,因为基本上clamp 的trigger都会比chip damage的电压要低,所以当你电压低到clamp无法触发的时候,chip一般也不会死掉

网友(2014-11-02):
回复 楼主:

NOTATALL USE VC=IT

网友:
台积电发过一篇paper。但对他的观点持保留态度。“The influence of decoupling capacitor on the discharge behavior of fully silcided power-clamped device under HBM ESD event“

网友:
看《esd in silicon……》一书中有讲到,在esd时,可以降低本地电压,有好处的。

网友(2016-02-24):
有影响,因为积累在电容里面的电荷在ESD放电过程中,会使ESD放电的上升时间更陡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