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pga实现二维数组运算

楼主(2014-09-25):
二维数组(512*512)和一个一维向量相乘用Xilinx FPGA如何实现呢?各位大虾

网友:
打流水操作就可以了。计算时间上可能要长一些。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VHDL语言能将二维数组综合成实际的电路么?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这个对硬件描述语言来说算是简单的了。不过实际使用verilog语言会比较多一些。

网友:
谢谢楼猪分向~~

网友:
其实明白FPGA的查找表实质是RAM就知道这个不难

网友:
每个对应列,乘然后不断累加

网友:
可以综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