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晶体管的沟道热噪声

楼主(2014-09-25):
拉扎维的书上介绍了工作在饱和区的MOS管的沟道热噪声,其电流功率谱等于4KT r gm,那请问工作在线性区的MOS管的沟道热噪声电流功率谱密度公式也是这样的公式吗,是不是公式不一样了??还是其他的,因为线性区的MOS管相当于一个电阻,难道用电阻的热噪声公式:4KTR??
求解答  不胜感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线性区, 饱和区不一样, 而且短沟道,长沟道也不一样, 建议看一下附件,会稍微了解一些.    NOISE MODEL 大家碰得比较少, 但是越来越重要, 我们这边有专门负责研究NOISE测量和建模的.

网友A:
Noise特性看BSIM的mannual就好了
SPICE2 channel noise model:4kT*gamma*(gm+gmbs+gds),和工作区域无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下

网友(2014-11-03):
这个是讲怎么计算噪声,从线性区的管子为模型。

Thermal Noise in Field-Effect Transistors.pdf

网友:
要研究MOSFET的噪声,就要对噪声的产生原理有一些了解。MOSFET的具体产生原理还没有定论,但是一般可以分为两种:沟道热噪声和1/f噪声。
然后,为了对不同器件的噪声进行比对,需要把噪声等效到输入端,而后形成了信噪比的概念。
再后,为了拟合上一级输出阻抗的大小不同,等效到输入端就有了等效电压和等效电流。
当然这些都不重要;不论器件工作在什么区域,噪声的原理不会变,噪声的公式模型不会变,变的只是公式内参数的量。比如4kT*(gamma)/gm,短沟道和长沟道(gamma)不懂,线性区和饱和区的gm不同。仅此而已

网友(2015-10-03):
这个非常好啊

网友:
是在深线性区才能等效为电阻 也就是vds远小于2倍vgs-vth

网友(2016-05-12):
顶一个,受用了

网友(2017-01-08):
回复 网友B:

    多谢楼主!

网友(2017-03-14):
目前正在看噪声,谢谢分享

网友(2017-05-19):
谢谢三楼所提供的好信息

网友:
hao wen ti, zan ....

网友:
这是 研究生要学的吗……太难了

网友:
我刚学拉扎维的那本书,我就没想过这个问题

网友:
可以用电阻的公式, 不要和1/f 混起来

网友(2017-07-12):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2017-10-14):
回复 网友B:

   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那么亚阈值区的噪声跟饱和区的有什么差异吗?

网友:
BSIM4已经引入了栅感应噪声,即induced gate noise

网友:
回复一下,下载噪声附件

网友(2017-11-14):
目前的噪声这些东西,都是在仿真的基础上来分析的么?后续有没可能实际的测试,再看结果?

网友(2018-03-29):
回复 网友C:

网友(2020-11-18):
先看一下,谢谢

网友(2023-03-21):
引用 网友A:
Noise特性看BSIM的mannual就好了
SPICE2 channel noise model:4kT*gamma*(gm+gmbs+gds),和工作区域无关 ...

请问这个手册在哪可以找到

网友(2023-08-12):
材料很好,谢谢分享

网友(2023-10-05):
学习下线性区热噪声

网友(2024-08-12):
这是van der ziel模型,MOS管三大沟道热噪声传统模型之一
适用于长沟道MOSFET,热噪声系数γ在线性区约取1,饱和区约取2/3
随着沟道长度减小,例如0.7um,饱和区的γ会高于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