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啊!QRC (EXT13.2) 在Virtuoso里找不到

楼主(2014-09-25):
QRC 在Virtuoso Layout里显示“Loading QRC menu”,查了下说是环境设置问题,我检查自己的.bashrc看了没问题。
接着查,又有人说是64位软件在32位OS上的问题。我想到的redhat的确是32位的,并且在启动virtuoso时会有提示说64位不支持,“forced to use 32bit”,我接着又去查了下一个cadence安装教程“RHEL_6安装Cadence ic616和MMSIM13。pdf”,里面提到过一句“6:ic616打补丁(安装包中patch河skf为64为专用)” 。
现在不知道怎么解决了,请大家给我出出注意吧!

.bashrc如下:
###############################################################################
#################
################                 Bash for Cadence
################
################################################################################

export CADENCE_HOME=/home/tyyang/cadence

export CDS_LIC_FILE=5280@tyyang

export LANG=C

export CDS=$CADENCE_HOME/ic616/installs

export LM_LICENSE_FILE=/home/tyyang/cadence/ic616/installs/share/license/license.dat

#
# Some of these variables are used by various other tools.
# Set them to be safe
#
export CDSDIR=$CDS
export CDSHOME=$CDS
export CADENCE_DIR=$CDS
export CDS_INST_DIR=$CDS

# Set Spectre defauts and netlisting mode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 This environment variable enables Spectre HB
export CDS_SPECTRERF_FBENABLE=1

# Turn on the Palette feature.  LSW no longer works, but many new features available
export CDS_USE_PALETTE

#Support for 64-bit executables (this should be set for 64-bit hosts)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
## Master IC PATH
##
## Set it before system PATH
##
export PATH=$:$PATH

#
## Cadence Analog Simulators (MMSIM) - Spectre, SpectreRF
##
##
export MMSIMHOME=$CADENCE_HOME/mmsim13/installs
export PATH=$MMSIMHOME/bin:$MMSIMHOME/tools/bin:$PATH

#
## Cadence QRC Extraction (EXT) - parasitic extraction for RLCK
##这里是QRC的设置
## Note: QRC must appear in the PATH before Assura executables
##
export QRC_HOME=$CADENCE_HOME/ext132/installs
export PATH=$QRC_HOME/bin:$QRC_HOME/tools/bin:${PATH}

#
## Cadence Assura (ASSURA) - DRC. LVS, parasitic extraction
##这里是DRC,LVS的设置
## These executables should be on the PATH after DFII executables
##
export ASSURAHOME=$CADENCE_HOME/assura414/installs
export PATH=${PATH}:$ASSURAHOME/bin:$ASSURAHOME/tools/bin:$ASSURAHOME/tools/assura/bin

alias lmli='/home/tyyang/cadence/ic616/installs/tools/bin/lmgrd -c /home/tyyang/cadence/installs/ic616/share/license/license.dat'

##
## Set up OA
##
## All Cadence tools (Assura, MMSIM, ....) should be reconfigured to use
## master IC OA PATH if they were not done so during install (use the
## iscape install utility in $CADHOME to reconfigure).
##
export OA_HOME=$CDSDIR/oa_v22.43.018

## Set up for Cadence unsupported systems such as Ubuntu Linux
export OA_UNSUPPORTED_PLAT="linux_rhel50_gcc44x"

##
## LD_LIBRARY_PATH variable should not be used whenever possible.
## Rules for handling LD_LIBRARY_PATH:
## Never ever set LD_LIBRARY_PATH globally.
## If you are forced to set LD_LIBRARY_PATH, do so only as part of a wrapper.
##
#export LD_LIBRARY_PATH="$LD_LIBRARY_PATH:$CDSDIR/tools/lib/64bit"

##
## Specify a search order for .cdsenv
## Load .cdsenv in working directory ($CWD) if it exists, otherwise
## .cdsenv in $HOME directory if it exists.
##
export CDS_LOAD_ENV=CSF
#
##
## Set up NCSU CDK
## This is optional for educational purpose; use foundry provided PDKs
## instead for production projects by including foundry PDKs in cds.lib
## in the working directory.
##
#export CDK_DIR=/opt/PDKs/ncsu-cdk-1.6.0.beta
#
##
## browser setup for Cadence Help
##
export MOZILLA_HOME=/usr/bin/firefox

网友:
#Support for 64-bit executables (this should be set for 64-bit hosts)
export CDS_AUTO_64BIT=ALL

把这个去掉  应为你的OS是32bi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注释掉了! 但是问题依旧,还是木有QRC,有QRC那个按钮,点开下拉菜单只有一个,写着loading QRC menu。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单独启动qrc呢   终端里面 qrc&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感谢!明早我试下然后告诉你!!(时差党。。。)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试了qrc&,提示command not found,但的确安装了ext13.2了,也用cadence.pat, cadence_patch.sh和sfk patch过了。还有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请帮我出出注意吧! 谢谢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又发现了疑点,就是我现在在用IBM 8HP做设计,每次要source个脚本:#!/bin/bash
# enviornment file for IBM_PDK (8hp)
#export AMS=/ad/eng/opt/ibm-cmos/IBM_PDK
# VAR FOR EXT 13.2, not used by Cadence, but a convientient place to define it
# path/bin is exported at the end of this file
export QRC_HOME=/home/tyyang/cadence/ext132/installs
# IC package install directory
export CDS=/home/tyyang/cadence/ic616/installs
# use assura 414
export ASSURAHOME=/home/tyyang/cadence/assura414/installs
# MMSIM PACKAGE (7.2)
export MMSIM=/home/tyyang/cadence/mmsim13/installs

# cadence license server
export CDS_LIC_FILE=5280@tyyang

# prevent assura from using LD_ASSUME_KERNEL
export NO_ASSUME_KERNEL=yes

# add the .cdsenv file from CWD, and save to the CWD
export CDS_LOAD_ENV=CWD

# everyone's locks should be local, so don't wait too long for clsbd
export CLS_CLSBD_CONNECT_TIMEOUT=5

# students don't want to learn vim
export EDITOR=gedit

# some helpful defaults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export SKIP_CDS_DIALOG=t
export SPECTRE_DEFAULTS=-E
export CDS_LOG_PATH='.'

# export our PATHs
pathmunge () {
    if ! echo $PATH | /bin/egrep -q "(^|$1($|" ; then
    PATH=$PATH1
    fi
}

#define binaries for Cadence
pathmunge $CDS/tools/bin
pathmunge $CDS/tools/dfII/bin
# EXT 13.2 with QRC must be exported before ASSURA
pathmunge $QRC_HOME/bin

# define binaries for Assura
pathmunge $ASSURAHOME/tools/bin
pathmunge $ASSURAHOME/tools/assura/bin

# define binaries for MMSIM72
pathmunge $MMSIM/tools/bin
pathmunge $MMSIM/bin

export PATH

#export LD_LIBRARY_PATH=\
#/lib:\
#/usr/lib:\
#$CDS/tools/lib:\
#$CDS/tools/dfII/verilogIn/lib

这里的pathmunge是干什么用的啊? 会不会和我的.bashrc冲突呢? (上面的路径都是对的)

请不要放弃我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有QRC 的set path添加上 export PATH=$QRC_HOME/binQRC_HOME/tools/bin{PATH}

或者你可以先source IBM的bashrc 然后source你自己的

qrc能用命令启动 那么virtuoso里面就应该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有这句话的呀~ 在1楼贴的script里呢 难道你说的是加到我IBM的bash里面?

网友:
顶贴拿积分

网友B(2015-03-05):
You need this to have QRC menu in Virtuoso:

export QRC_ENABLE_EXTRACTION=t

网友:
where to find ext13 or ext14 ?

网友(2015-11-09):
在研究,先马下

网友:
where to find  ext14 ?

网友(2016-04-18):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楼上的各种方法都试过了,还是一样。

另外我单独启动qrc提示  .../bin/64bit/qrc: symbol lookup errors; .../bin/64bit/qrc: undefined symbol.

点击loading QRC Menu的时候CIW窗口的提示是QRC_HOME variable is set but UI can't locate correct QRC installation.

### EXT15.22_000_lnx86
setenv QRC_HOME /tools/cadence/ext1522_000_lnx86
setenv PATH ${QRC_HOME}/bin{QRC_HOME}/tools/bin{QRC_HOME}/tools/extraction/bin{QRC_HOME}/tools/dfII/bin:{$PATH}
##Enhance precision of QRC for DFM MOS extraction
setenv QRC_MOS_LW_PRECISION Y
setenv QRC_ENABLE_EXTRACTION t

网友(2016-10-19):
找到解决办法了么 我也想问

网友:
楼主 问题解决了么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 qq:20130575
解决的话 告诉我一下

网友:
我的也一样问题
楼主  有解决方案么   分享下被

网友:
我也正愁着怎么解决~~~
知道告诉我下
丘丘:二零一三零五七五

网友(2017-04-19):
估计是环境变量OA_HOME出问题了

如果在端口里敲qrc,发现symbol lookup error.
看看cshrc里边有没有OA_HOME,如果有注释掉试试。

网友(2017-05-29):
qrc蛋痛的设置,我也卡主了,跑不起来

网友(2017-10-16):
注释掉assura就可以了,不知道其他人是否也是同样的情况,

网友(2019-04-03):
咦,时隔2年,有看到这个贴子了。我的在ic5141是好的,在ic6里就不行了

网友C:
QRC很神奇,也和assura没关系,给老帖加加油

网友(2019-06-21):
我在用EXT较新版本时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感觉是glib版本不够新;后来换成了EXT的老版本就可以了,估计老版本不要求glib的版本有多高

网友D(2019-11-13):
引用 网友C:
QRC很神奇,也和assura没关系,给老帖加加油

请问QRC选项下面只有loading QRC menu, 点击了没反应,CIW界面会出现warning: the rcx ui file is already loaded.
这种情况大神清楚怎么回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QRC选项下面只有loading QRC menu, 点击了没反应,CIW界面会出现warning: the rcx ui file is alread ...

没配置对,把你的配置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配置对,把你的配置贴出来

已解决,谢谢。
问题是bashrc 里面没把Assura路径注释掉。

网友(2020-03-13):
在bashrc或者cshrc文件中把关于ASSURA的路径注释掉,可以解决

网友(2020-06-01):
引用 网友B:
You need this to have QRC menu in Virtuoso:

export QRC_ENABLE_EXTRACTION=t

正解!我不能加载的问题用这个有效!

网友(2022-11-30):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qrcui& 试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