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alibre安装 license的问题

楼主(2014-09-25):
大家好,我安装calibre,试了好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问题:如果我安装在一个RHEL4.0的虚拟机里面,是完全正常的。
但是如果我安装到一个直接装了RHEL5.4 或者 RHEL6.3的PC上,老是报告license错误。但是我用lmgrd去打开license的时候,感觉似乎一切正常,到底是哪里可能出问题?我看网上有人说,需要在制作license的时候,把windows的系统时间提前,我试着这样做也没用。
是否有人有解决办法?谢谢!

楼主:
[user@localhost ~]$ lmstat
lmstat - Copyright (c) 1989-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ible License Manager status on Thu 9/25/2014 11:09

License server status: 1818@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file(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usr/local/mentor/lic/license.dat:

localhost.localdomain: license server UP (MASTER) v11.6

Vendor daemon status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mgcld: UP v11.6

----
上面是用 lmstat 到到的license 状态,好像常的

楼主:
[user@localhost ~]$ /usr/local/mentor/x86_cal_2011.2_34.26/bin/lmgrd -c /usr/local/mentor/lic/license.dat
[user@localhost ~]$ 11:15:34 (lmgrd) -----------------------------------------------
11:15:34 (lmgrd)   Please Note:
11:15:34 (lmgrd)
11:15:34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1:15:34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1:15:34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1:15:34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Acresso Software Inc.'s
11:15:34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1:15:34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1:15:34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1:15:34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1:15:34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1:15:34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1:15:34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1:15:34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1:15:34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1:15:34 (lmgrd)   and UNIX. Contact Acresso Software Inc. at
11:15:34 (lmgrd)   www.acresso.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1:15:34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1:15:34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1:15:34 (lmgrd)
11:15:34 (lmgrd) -----------------------------------------------
11:15:34 (lmgrd)
11:15:34 (lmgrd)
11:15:34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6.1.0 build 66138 i86_re3)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linux) (9/25/2014)
11:15:34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1:15:34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1:15:34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acresso.com
11:15:34 (lmgrd) License file(s): /usr/local/mentor/lic/license.dat
11:15:34 (lmgrd) lmgrd tcp-port 1818
11:15:34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1:15:34 (lmgrd) Started mgcld (internet tcp_port 51398 pid 27245)
11:15:34 (mgcl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6.1.0 build 66138 i86_re3
11:15:37 (mgcld) Server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for:        mgc_s
11:15:37 (mgcld) mentorall_s        dftadvisor        fastscan
11:15:37 (mgcld) flextest        lbistarchitect        calcmpanalyzer
11:15:37 (mgcld) calcmpsimconx        caldesignrev        caldrclvseve
11:15:37 (mgcld) calfracturec        calfractureh        calfracturej
11:15:37 (mgcld) calfracturem        calfracturet        calfracturev
11:15:37 (mgcld) calibreadp        calibreci        calibredrc
11:15:37 (mgcld) calibrehdrc        calibrehlvs        calibrelfd
11:15:37 (mgcld) calibrelfdlite        calibrelfdmt        calibrelv
11:15:37 (mgcld) calibrelvs        calibreorc        calibreperc
11:15:37 (mgcld) calibrepvs_s        calibreqdb        calibrexl
11:15:37 (mgcld) calibrexrc        calibrexrcadms        calibrexrccb
11:15:37 (mgcld) calincrdrc        calinteractive        calmdpesvrf
11:15:37 (mgcld) calmdpmapi        calmdpmerge        calmdpview
11:15:37 (mgcld) calmpcpro        calmtopcpro3        calnmopc
11:15:37 (mgcld) calopcpro        calopcpro1        calopcsbar
11:15:37 (mgcld) calopcverify        caltdopc        calworkbench
11:15:37 (mgcld) calyieldanalyze calyieldenhance calyieldserver
11:15:37 (mgcld) ictrace                ictrace3        xcalibrate
11:15:37 (mgcld)
11:15:37 (mgcl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mgcld
11:15:37 (mgcld)
11:15:37 (mgcl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1:15:37 (lmgrd) mgcld using TCP-port 51398

---
这个是 启动 license 的时候的log,也看不出异常

楼主:
[user@localhost ~]$ /usr/local/mentor/x86_cal_2011.2_34.26/bin/lmgrd -c /usr/local/mentor/lic/license.dat
[user@localhost ~]$ 11:15:34 (lmgrd) -----------------------------------------------
11:15:34 (lmgrd)   Please Note:
11:15:34 (lmgrd)
11:15:34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11:15:34 (lmgrd)   In order to capture accurate license
11:15:34 (lmgrd)   usage data into an organized repository,
11:15:34 (lmgrd)   please enable report logging. Use Acresso Software Inc.'s
11:15:34 (lmgrd)   software license administration  solution,
11:15:34 (lmgrd)   FLEXnet Manager, to  readily gain visibility
11:15:34 (lmgrd)   into license usage data and to create
11:15:34 (lmgrd)   insightful reports on critical information like
11:15:34 (lmgrd)   license availability and usage. FLEXnet Manager
11:15:34 (lmgrd)   can be fully automated to run these reports on
11:15:34 (lmgrd)   schedule and can be used to track license
11:15:34 (lmgrd)   servers and usage across a heterogeneous
11:15:34 (lmgrd)   network of servers including Windows NT, Linux
11:15:34 (lmgrd)   and UNIX. Contact Acresso Software Inc. at
11:15:34 (lmgrd)   www.acresso.com for more details on how to
11:15:34 (lmgrd)   obtain an evaluation copy of FLEXnet Manager
11:15:34 (lmgrd)   for your enterprise.
11:15:34 (lmgrd)
11:15:34 (lmgrd) -----------------------------------------------
11:15:34 (lmgrd)
11:15:34 (lmgrd)
11:15:34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1.6.1.0 build 66138 i86_re3)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linux) (9/25/2014)
11:15:34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8 Acresso Software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11:15:34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11:15:34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acresso.com
11:15:34 (lmgrd) License file(s): /usr/local/mentor/lic/license.dat
11:15:34 (lmgrd) lmgrd tcp-port 1818
11:15:34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11:15:34 (lmgrd) Started mgcld (internet tcp_port 51398 pid 27245)
11:15:34 (mgcl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1.6.1.0 build 66138 i86_re3
11:15:37 (mgcld) Server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for:        mgc_s
11:15:37 (mgcld) mentorall_s        dftadvisor        fastscan
11:15:37 (mgcld) flextest        lbistarchitect        calcmpanalyzer
11:15:37 (mgcld) calcmpsimconx        caldesignrev        caldrclvseve
11:15:37 (mgcld) calfracturec        calfractureh        calfracturej
11:15:37 (mgcld) calfracturem        calfracturet        calfracturev
11:15:37 (mgcld) calibreadp        calibreci        calibredrc
11:15:37 (mgcld) calibrehdrc        calibrehlvs        calibrelfd
11:15:37 (mgcld) calibrelfdlite        calibrelfdmt        calibrelv
11:15:37 (mgcld) calibrelvs        calibreorc        calibreperc
11:15:37 (mgcld) calibrepvs_s        calibreqdb        calibrexl
11:15:37 (mgcld) calibrexrc        calibrexrcadms        calibrexrccb
11:15:37 (mgcld) calincrdrc        calinteractive        calmdpesvrf
11:15:37 (mgcld) calmdpmapi        calmdpmerge        calmdpview
11:15:37 (mgcld) calmpcpro        calmtopcpro3        calnmopc
11:15:37 (mgcld) calopcpro        calopcpro1        calopcsbar
11:15:37 (mgcld) calopcverify        caltdopc        calworkbench
11:15:37 (mgcld) calyieldanalyze calyieldenhance calyieldserver
11:15:37 (mgcld) ictrace                ictrace3        xcalibrate
11:15:37 (mgcld)
11:15:37 (mgcld) Licenses are case sensitive for mgcld
11:15:37 (mgcld)
11:15:37 (mgcld) EXTERNAL FILTERS are OFF
11:15:37 (lmgrd) mgcld using TCP-port 51398

--
这个是lmgrd开启license时的log,也看不出异常

网友:
1. 我的了解,OS版本與軟體版本有關,可參考Mentor網站。
2. license daemod 的版本也須注意。
希望有用

楼主:
谢谢,但是还不能确定问题。
请问,这种问题有没有可能和网卡的类型有关系?我装不上软件的两台电脑,网卡都是 RTL8111/8168B ..

网友(2015-01-22):
我也遇到了完全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2015-03-24):
和你一样但是可以启动

网友(2015-05-30):
好多年没有装系统了,试试!

网友(2016-04-26):
额,我也是这个问题,启动calibre之后使用功能好像不行

网友(2016-05-31):
打开DRC,取消输入rule的窗口,就会出现
The following products could not be licensed sufficiently:
- Calibre Interactive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求方法 。。。。。。。

网友:
感觉是软件版本和linux版本的问题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因为是公司电脑,所以解决方法仅供参考
首先,因为公司服务器比较多,选择一个老服务器,低系统版本
按照原有流程安装license,启动license
新服务器只要把shell里的license设置加上老服务器就可以了

网友(2016-08-02):
同问。弄了好几天了还是有问题

网友:
好深奥,顶一下,看一下

网友:
woye想了解最终的结果!!!

网友(2017-05-30):
回复 网友A:

   连我看看

网友:
同问,遇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如何解决

网友(2017-07-19):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license启动没有问题,log文件也看不出问题,启动软件就是报license不行!!
我是考过来的DFT2009,在原来的机器上没问题(原来机器上有calibre2011,这台只有DFT)。
现在的解决办法是把当前机器的DFT2009下的mgcld和mgls_asynch替换成破解的版本(一般patch都包含有了),再启动license就没有问题了,生成的log文件和之前是一样的!!原来的机器是calibre下破解过了的文件启动license的,所以原来的机器DFT也没有问题!大家可以参考下。

网友(2017-11-13):
建议检查一下DEMON的版本 有没有库不匹配比如glibc  不同版本之间的linux也只有这种区别了

网友(2022-03-21):
遇到了完全相同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