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ERC问题

楼主(2014-09-25):
如图所示:  ERC Results 提示OK了。但是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 确提示有问题,手动点了几个错误发现不是错. 由于个数比较多如果一个一个手动确认太费时间了! 麻烦问下各位大牛是不是ERC Results 提示OK的情况下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 错误可以忽略???还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反正我所在的公司是要求一个个过这样的错误。就遇到过栅直接连到power或者ground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

栅直接连到power或者ground的上 LVS查不出来吗?

网友:
arm  就有mem里的栅直接连到电源上的,所以只要不是core内部的erc应该就没关系,你直接高亮所有的erc 再看有没有在std cell区域的,没有就过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LVS是不查这个的,它只检查gds是不是和网表对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

网友:
只要看erc results那里,

ERC Pathchk Polygons Database 一般都是红色的,不用看的,看不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5-09-29):
同求,最近同样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2016-03-16):
回复 网友B:

您好,你这个ERC问题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
ERC PATH CHECK:是指一条NET线有通路到电源单但没有到地(POWER&&!GROUND)。
或者有通路到地,但是没有到电源(!POWER&&GROUND)

一般这种错误我们是不管的。

网友(2016-06-28):
求问,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LVS检查

LVS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