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版图中哪些器件需要额外的N阱把整个器件包围起

楼主(2014-09-25):
1、用N阱把器件包围起来,可以起到噪声隔离的作用

那么版图中哪些器件需要,或者说有必要N阱把整个器件包围起来??

2、关于输入引线方向是否需要一致,输入引线最好用最上层金属引出是指的是金属层M1吗?

第一次画版图

诚求教~

网友:
guardring 吧。  版图中 对噪声比较敏感的电路都需要加guardring ,隔离。一些需要匹配的管子,对噪声都比较敏感 都需要。。具体的可以问前端电路的,看看哪些需要匹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谢谢回答

额,这是自己的电路自己的版图,所以~~~~~= =。是不是运放的输入对管,共栅对管,电流源的管子,或者是带息基准的匹配管子,再或者整个基准源都需要加。。。第二个问题关于输入引线需要注意什么~

再次感谢~

网友:
输入引线是顶层金属,M1是底层金属。输入输出一般会走宽点,因为要满足电流通过。像阱电容,大管子等容易对周围的阱电位产生影响的器件也需要加环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收货非常大~~~谢谢~~

网友:
我的理解是对别人影响大的,和容易受别人影响的模块都需要guardring。以前看到过一个比喻:一个房间有人在敲鼓,得把他的门窗关关紧,免得影响隔壁房间;隔壁房间里的人需要休息,他也得把门窗关关紧,免得受打鼓的人的影响。呵呵!
关于输入、输出信号线一般都走高层Metal,如M5;输入、输出尽量不从一个方向走
有不对的地方望指教

楼主:
回复 网友C:

    收货很大~~谢谢~~

网友(2020-08-27):
   收货很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