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下大家怎么抽取gds和cdl?

楼主(2014-09-25):
ic61的virtuoso ,smic40工艺怎么抽取gds和cdl ?

网友:
看不懂你的問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抽取网表

网友:
在virtuoso界面:tools-->EXPORT-->弹出界面后选择你想导出网表的layout,格式选择gds就成。cdl操作也是一样的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export gds 要有 layout view
要先畫 layout 才能轉出 gds

export netlist 要有 sch view
要先畫 線路圖 才能轉出 netl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3q

网友(2015-05-06):
我还以为是修改GDS呢

网友(2015-07-23):
那用脚本怎么导出来

网友(2016-11-11):
回复 网友B:

   我也想知道怎么用脚本

网友:
有高手分享了脚本。
http://bbs.eetop.cn/thread-61779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