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 上海兆芯公司“架构部”怎么样

楼主(2014-09-25):
最近拿到了兆芯公司的offer,架构部的SoC Architecture Engineer,说是去了做性能分析。本人在研究生阶段学的是Verilog语言,使用FPGA做东西,个人对数字电路很感兴趣,有一定的了解,比较想做CPU方面的,但是因为兆芯在上海的CPU部门只是一个小工作组,就报了GPU部门。
就是想问问,在架构部做性能分析的发展前景怎么样?性能分析主要做些啥东西?
还有如果后来想转其他的方向或者公司方便不?

网友:
是原威盛的部门吧,网上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从CPU架构这个角度看是个有难度,受欢迎的方向,但细分一点,威盛的方向应该是X86架构吧,和ARM还是有所区别,因此跳ARM架构的公司会稍为有点绕弯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就是威盛原来的部门,里面的一个师兄说他们也做ARM,我主要担心的是:师兄说他们做性能分析使用的是c/c++来完成的,我因为一直在用Verilog做,也挺喜欢数字电路设计的,对架构师这个职位了解的太少了,还有就是因为是GPU部门的职位,害怕如果去了,可能做的东西自己不太喜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定确实不喜欢用C编程,还是不愿意放弃研究生阶段对verilog的积累呢,前者的话,确实要纳入考虑,不然工作也不开心。后者的话,就不用太担心了,工作学习的路长着呢,工程上的锻炼进步比学校要快的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不愿意放弃研究生阶段对verilog的积累”吧,终于明白自己的顾虑了,谢谢版主!!!

网友:
你好,请问下这个工作的笔试是什么时候进行的?是电话通知还是邮件通知呢?我11号收到邮件说是会通知笔试和面试,然后就没有消息了。。我是北京威盛。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是西安的,他们第一站是西安,接下来是成都,其它的城市可能还在后面吧,具体的不太清楚,慢慢等吧,应该会有通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了解,多谢了朋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还想问下,你得笔试通知是邮件还是电话呢?因为我当时简历上写的电话有点问题,所以怕如果只是电话通知的话,会有问题。。。

网友:
可以去的,架构还是很有搞头!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话和邮件都有通知,他们是先打电话说一下,然后给发的邮件,邮件上有具体的笔试时间地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好的,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话和邮件都有通知,先是打电话,然后发个邮件,里面有笔试的时间和地点。应该不用担心会错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多谢朋友。

网友:
SOC的架构设计一般都是做SW/HW的划分,高层的仿真比较多,verilog在那个里面已经属于底层实现的东西了,用上的可能性不大,用C++或者system c的概率比较大。很久不接触这个了,关于SOC的架构设计还是几年前在学校做东西的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是软硬件划分,那是做划分算法么?那这样的话,Verilog和数字电路方面的知识对这个工作有啥实际的意义么?因为我们这边有做软硬件划分的,不过只是做划分算法的,而且只是用C++,不需要懂数字电路方面的东西。
另外,如果是做性能分析呢?那是属于高层的仿真么?是不是会用的到Verilog和数字电路的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么来说好了,一个算法使用硬件和软件都可以实现,哪个实现方式的代价小(系统性能),做HW/SW划分主要是在前期验证这个的代价。有很多软件都可以做系统的建模,包含系统建模和硬件硬件的混合仿真,我那会儿用过的soc designer就可以使用systemc 和verilog进行混仿。这个就是使用工具来进行前期的建模,排除由于人为的因素造成的不确定性,所谓的就是ESL建模的过程

网友(2014-10-25):
回复 网友B:

    同学,你好,我也打算签兆芯了,你师兄在兆芯工作怎样,能私信联系下吗,我的QQ616931128

网友(2015-09-13):
回复  zh_smiling

    同学,你好,我也打算签兆芯了,你师兄在兆芯工作怎样,能私信联系下吗,我的Q ...
引用 网友F:

不好意思,我最后没去兆芯,各位找工作的朋友不要再加这个QQ了

网友(2019-01-24):
学习学习,总是有可能需要

网友:
既然把几年前的帖子翻出来,可以让作者总结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