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C-CMFB 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电路,怎么带入运放当中仿真

楼主(2014-09-25):
在做一个流水线ADC用的运放,涉及到运放共模反馈的问题,
怎么将SC-CMFB带入运放仿真,来看是否能够起到共模反馈的作用没有呢?

网友:
是否可以用信号源仿真输入测试,信号源可以设置与真正干扰频率幅值接近,再查看输出信号波形就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信号源怎么设呢?

网友:
因为开关电容电路需要不断刷新的,所以要进行瞬态仿真才能将电路调到都饱和

网友:
need to proper switching on the output. CMFB should not effect the OP-amp performance

网友(2016-06-04):
回复 楼主:

   您好:最近遇到关于全查分运放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问题,可否交流一下关于开关电容共模反馈的仿真来看其对运放输出的作用,还有怎么确定开关电容二者的大小和倍数,还有开关电容的时钟大小。
我是加上SC-CMFB然后给运放正负输入端两个反向的交流小信号,瞬态仿真测运放输出。但是总是不对,困扰很久了。
打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