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scope安装错误: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楼主(2014-09-25):
今天下了cscope的linux版:CosmosScope64_H-2012.12_linux  安装后用命令cscope发现如下问题:/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aimsh: /usr/lib64/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11'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libai_analogy.so)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aimsh: /usr/lib64/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libai_analogy.so)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aimsh: /lib64/libgcc_s.so.1: version `GCC_4.0.0'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libai_util.so)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aimsh: /usr/lib64/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libai_util.so)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aimsh: /usr/lib64/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11'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libai_util.so)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aimsh: /usr/lib64/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libai_complex.so)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aimsh: /usr/lib64/libstdc++.so.6: version `GLIBCXX_3.4.9' not found (required by /home/ZYG/zhaowei/synopsysSoft/cscope64_2012.12/./bin/libos_std.so)

我是直接把网上下的tar.gz用tar zxvf命令解压的,没有用installer安装。solvnet里关于coscope的安装明显和其他synopsys软件不一样,感觉很乱。有没有前辈以前装过coscope成功的?请多多指点!

楼主:
http://blog.csdn.net/xiaolong2w/article/details/23915171#
参考如上教程,问题解决了很多,但是仍有提示: 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libstdc++.so.6: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楼主:
有人遇到过相同的问题吗?求指导啊

网友(2015-02-10):
我也和楼主同样的问题呀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楼上几位
库找不到就去装上
ubuntu就用apt-get, centos或者rhel就用yum
这些命令的用法请自行度娘
补一下linux的基本知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