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脉冲沿对齐检测电路

楼主(2014-09-25):
如果有两路输入的脉冲信号,或者也可以假设是两路完全同频的时钟,但是相位可以独立调,如何设计一个电话来检测两个相位是否对齐?
要求检测的精度在PS级,我必须要做一个延时检测电路吗?还是有其他好的办法?真心求助各位!!!!

网友:
搜“源同步镜像延迟线”

网友:
不晓得你所要求的检测输出指示信号是什么....

网友:
这个是怎么也达不到ps级的, 时钟抖动都不止ps级,这指标太扯淡了

楼主(2015-06-24):
回复 网友A:

   请教一下,我可以在哪里搜这个东西呢,百度里搜不到,这是个什么东西呢,能不能简单的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