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S导入verilog代码遇到原语声明问题

楼主(2014-09-25):
基于IC5141、IUS8.2、MMSIM6.2构建了AMS仿真平台。当在IC5141的library manager导入verilog代码时,代工的verilog.v中采用了原语声明的形式(如buf ( _H01, H01 );not ( N01, _H01 );),导致IC5141(也许是ncverilog)找不到所引用的module而报错,大家有遇到这个问题么?怎么解决的?多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1、ADE L界面:Simulation->netlist and run options->OSS-based netlister with irun;
2、Simulation->options->ams simulator->Main里边:options files(-f)这里需要填写文本文件,这个文本里边写你调用的所有.v文件的绝对路径;例如:
/home/XXXX/XXXX/XXXX1.v
/home/XXXX/XXXX/XXXX2.v
/home/XXXX/XXXX/XXXX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