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delsim仿真问题

楼主(2014-09-25):
modelsim仿真支持SystemVerilog仿真吗?
最近准备弄弄JESD204B,网上资料比较少,所以想把自带的仿真跑起来,看看时序什么的,但是出现如下错误:
# ** Error: ipcore_dir/jesd/example_design/pselect_f.v(145): (vlog-LRM-2401) Extra semicolon found.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 ** Error: ipcore_dir/jesd/example_design/pselect_f.v(151): (vlog-LRM-2401) Extra semicolon found. This is permitted in SystemVerilog, but not permitted in Verilog.
# ** Error: D:/modeltech_10.0c/win32/vlog failed.
即提示下面的endgenerate行错误
generate
if (C_AB > 0) begin : XST_WA
assign CS = (A[0:C_AB - 1] == BAR[0:C_AB - 1]) ? AValid : 1'b0 ;
end
endgenerate;

generate
if (C_AB == 0) begin : PASS_ON_GEN
assign CS = AValid ;
end
endgenerate;

网友:
read .v file的时候应该可以设置按什么标准读入。不是很熟modelsim

网友:
提示很清楚啦,例子使用system verilog写的,仿真可能选的是Verilog。检查modelsim的设置。

网友:
modelsim 太慢了,有没有其他软件推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请问具体怎么设置啊,没有设置过。以前很少用到SystemVerilog。

网友:
如果是systemverilog的话,文件后缀名不是.sv么,怎么文件后缀为.v,这样会有问题吧,后缀改sv试试。

网友:
看你的报错信息是因为endgenerate后面多了分号,verilog也支持generate,去掉endgenerate后面的分号试试

网友:
You can use VCS to speed up simulation rate

网友(2015-03-10):
感觉modelsimPE 和 SE版本的速度相差很大的,现在网上取消了SE版本的下载,完蛋了

网友(2015-10-30):
回复 楼主:
不是说“有分号多余”的意思吗?

网友:
找了好久,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