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采样保持电路的采样速度和带宽的问题

楼主(2014-09-25):
老师给了一个采样保持电路的设计指标其中  模拟带宽(-3db) DC~8Ghz   采样速度3Gsaps  我想请问一下既然采样速度的要求只有3G那么输入信号的频率最多也就是应该只有1.5Ghz吧,怎么会出现模拟带宽比采样速度还高的情况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欠采样也是可以的

网友:
问老师,老师知道肯定会告诉你的。如果他都不知道,那做这个就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