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er map文件怎么用

楼主(2014-09-25):
在导出gds时,怎么使用这个文件?

网友:
在virtuoso界面,点file----import----之后就选择你的gds文件就好(是file还是tools记不得咯)

网友:
好像输出里面有个option   你把map文件填上就可以了

网友:
在导出界面的下方,有个layer map file,你把你的map out文件选进去即可。

网友:
同一樓上的說法
laker 也有類似欄位

導出 把 layer name 指定 給 layer number
導入 把 layer number 指定給 layer n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