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m计算和仿真

楼主(2014-09-25):
四个管子跑DC,sub 均和source连接无体效应。
根据列表中的参数按照公式gm=2Id/(Vgs-Vth)
得到的结果和仿真列出的差好多。这是怎么解释。
比如最后一组,安公式计算 2*5u/(0.498-0.466)=312
列表给出的gm=91.25u

另外有什么好的方法得到比较不同工艺器件的gm值吗。。

网友:
hand calculation 是簡化的公式
有很多參數沒考慮進去
要以simulation 結果為主

网友:
再多看看拉扎维的书,自己再多调调就有感觉了,这就是insight

网友:
关键是vdsat和vgs-vth差别过大所致,如果你用2*Id/vdsat,可能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网友:
    还要考虑背栅跨导和沟道调制。差别就出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手动是简化,但是这算出来的差别也太大了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器件仿真我用的都是 sub和source相连的,基本应该可以排除背栅效应的影响,沟道调制效应会有,但是用仿真给出的vgs 和vth以及Id计算出来的gm和仿真给出的gm相差也忒大吧。。。
    另外请教一下,各位得到电路中某个器件的跨导是通过什么手段,是手动简单计算,还是看仿真DC状态列表啊???

楼主:
还要考虑背栅跨导和沟道调制。差别就出来了。
引用 网友B:

   器件均为sub和source连接,基本消除背栅效应,够到调制效应会有影响,但是通过列表给出的vgs和vth以及Id算出的gm,和仿真给出的gm,差别也太大了,
   另外请教一下,通常查看电路里看某个器件的跨导是手动估算还是查看仿真静态点DC 列表啊还是有其他的方式。。。

网友:
回复  corelli

    手动是简化,但是这算出来的差别也太大了啊。
引用 网友C:

   用Vdsat差不多,如果这还是短沟道的,考虑速度饱和就能对上了

网友:
关键是vdsat和vgs-vth差别过大所致,如果你用2*Id/vdsat,可能差距就没有那么大了。
引用 网友D:

还有,Vgs-Vth小于70mV的时候,管子进入弱反型区。按平方率算gm已经不再适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赞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dc比较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