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config的问题

楼主(2014-09-25):
求助各位大神:
如果过在case中需要去设置帧包的长度,帧包是fabric_frame,使用set_config_int和get_config_int机制,但是fabric_frame是object类的class,而不是component类的calss的话,该如何去设置呢?

网友:
很多种方法,1.pkt 随机变化 2 seq直接配置 3 。做个api 4. sqr间接。。。。。

网友:
在compoent中,uvm_config_db#(int)::set(this,"env.agent.sqr.*","number",100);

在object中,uvm_config_db#(int)::get(null,get_full_name(),"number",num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