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做了一个运放,小信号阶跃响应时,settiing time比大信号阶跃响应的时间要久,求指点

楼主(2014-09-25):
小弟做了一个运放,小信号阶跃响应时,settiing time比大信号阶跃响应的时间要久,这是为什么啊?求大神指导!!!

网友:
可以看下原理图吗?

网友:
加点电流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没图说不清

网友:
大信号DC点已经改变,自然和小信号情况不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是在小信号仿真的DC点做STB仿真,环路是稳定的,GM也大于10dB,但瞬态仿真时出现一个振铃,导致setting time过久

网友:
回复 网友B:

    把频响曲线贴出来比较好看看PM之类的,另外就是瞬态输入幅度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