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中如何route一个特定区域?

楼主(2014-09-25):
整个设计的route都结束了。但是calibre drc报了一个min space的error,我在icc里面调整了一下net的space,想重新route调整的区域。
请问,
在icc中有没有啥命令或者最好是gui下的,是可以只route特定区域的

网友:
有个route_area ,是classical route ,zrt没有找到相应的命令。不一定对,等高手

网友:
route_zrt_detail -incr true

手工改啊,就1个错误,还route个啥

网友:
area route是片面的,很难控制的,

网友:
edi会有这种情况,eco加一个buf,如果ecoRoute,有时候动作会很大,把原来好的时序都带坏了。我估计LZ的意思是避免跟在edi中的同样的错误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我意思是希望最好工具自己搞定了,手工改总是不放心。
错误是在一个redundant via上的metal和一个net metal之间出现了min space的error。我就把redundant via整个删了,然后让工具eco route这一个小区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工改是最靠谱的,工具影响会很大,你就一个把它改成单孔不就可以了

网友:
route_zrt_detail -coordinate {{} {}} ?

网友:
回复 网友A:

   ecoRoute 应该还好么?   会引起很多timing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显手工改是最放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时候会,工具有时候也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edi   去ecoRoute 时候会中间报出几个violation,然后慢慢减少。    如果只有少数几个violation 就没问题,但是显示出来很多那肯定是动了很多。                但是我感觉ICC  eco 时候,就算动的很少   也会报出来几千个violation  然后再慢慢减少。不知道怎么动的线?   你遇到过什么情形 会使timing 变烂?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是手动加了ant cell然后ecoroute ,结果很多地方改了,violation也很多。icc中倒是没有遇到过,针对ant的错,我会把rule改的比calibre严一点,让工具自己加。手动加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