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我要写一个8输入8输出的查找表,是用ROM(调用IP核)还是用纯组合逻辑实现呢?

楼主(2014-09-25):
用ROM的话需要时钟配合,就是这点有点麻烦。

网友:
可以考虑使用case语句,8-bit也不多,256个入口和出口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问一个

网友:
如果是Xilinx的器件,利用起MUXF5, MUXF6, MUXF7, MUXF8 正好可以组合成LUT8,由于MUXFX都是硬线连接的,延迟很小

网友(2017-07-11):
如果没有规律,可以直接用case endcase,综合出查找表或者ROM,如果有规律,则可以计算(更省面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