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建了ROM核,然后综合之,软件提示非法重定义(图)

楼主(2014-09-25):
Illegal redeclaration of module <rom>.

楼主:
我用ISE创建rom的IP核(名字叫rom)时,ISE给我自动创建了rom.v和rom_synth.v两个文件,里面定了rom模块,结果重复定义了,不知道ISE脑子里怎么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你们遇到过吗?

楼主:
这是rom.v和rom_synth.v的对比
我看书上的例子,他建立IP核的时候是没有生成rom_synth.v的啊

网友(2016-04-05):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相同的问题 求助!谢谢楼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解决了,将对应的ip核产生的-synth.v文件删除,然后重新generate ip核就可以通过了。不知道是综合器的问题还是怎么回事。mark一下,以备后来的人遇到相同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