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cope安装问题:libstdc++.so.6找不到

楼主(2014-09-25):
最近转了查看波形的软件cosmosscope,安装好后发现无法启动,提示:error while loading shared libraries: libstdc++.so.6:cannot open shared object file: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问有没有人以前遇到过这种情况?求指导啊!非常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我的系统是redhat 64位,对linux基本是一无所知,只会几个简单的命令。求linux高人指点!谢谢!

网友:
可能是32位程序在64位系统运行,缺库

网友:
缺少libstdc++.so.6库,输入下面的命令安装库
yum install libstdc++.so.6
如果是redhat,则输入命令前需要配置yum地址,配置方法参看http://bbs.eetop.cn/thread-457458-1-1.html 《3_RHEL 6使用Centos 6 的yum源》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的回答!如果换成其他系统的yum源会不会对我正在使用的其他软件有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3_RHEL 6使用Centos 6 的yum源》文档中说明了你需要修改为你对应版本

网友:
给你发一个 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462724&extra=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我按照您的方法做了一遍,还是提示之前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按照教程来做装rpm包时遇到依赖性错误,做不下去了。

网友:
错了  /usr/lib64/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试过之后还是不行,可能是我电脑里的redhat版本太低了,我换个就版本试试